DM6437的上电顺序问题

楼主(2014-03-26):
1、从规格书可以看出是IO-----DDR2-----CORE

没有给出掉电顺序

2、        TI官网的开发板原理图,上电顺序是core---IO-----DDR2

3、但我从网上了解到只有dsp2812是IO-- core,其余的DSP型号都是CORE----- IO

所以现在迷惑了,到底6437的上电顺序是那一个,麻烦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A:
建议你参考TI官网上的  原理图吧
http://c6000.spectrumdigital.com/
参考一下这个网站的相关原理图

网友A:
采用TI的电压芯片  应该就可以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采用TI的电压芯片  应该就可以啦

官网的原理图我看了,跟规格书里说的上电顺序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参考TI官网上的  原理图吧
http://c6000.spectrumdigital.com/
参考一下这个网站的相关原理图 ...

规格书上电顺序是IO-----DDR2-----CORE

TI官网的原理图,上电顺序是core---IO-----DDR2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规格书上电顺序是IO-----DDR2-----CORE

TI官网的原理图,上电顺序是core---IO-----DDR2

好的  下来我再帮你咨询一下
TI的EVM板都是测试过的  参考他们的肯定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  下来我再帮你咨询一下
TI的EVM板都是测试过的  参考他们的肯定是没问题的 ...

那多谢版主了!

我们电源那部分没有按照官网原理图来做,最近老出现dsp烧坏的问题,所以就怀疑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用的电源方案是从5v,通过TPS62410给1.8和1.2,通过tps73733给出3.3

没有考虑上电顺序的问题,最近出现不少dsp的3.3v对地短路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多谢版主了!

我们电源那部分没有按照官网原理图来做,最近老出现dsp烧坏的问题,所以就怀疑到了这个 ...

3.3V对地短路应该就是片子烧了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觉得电源启动顺序不至于烧坏啊
以前用2812的时候  都是用的LM1117等   也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