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不同型号的芯片库函数一样吗?

楼主(2014-03-26):
大家好,我是新手,请教一个简单的问题:1.不同型号的STM32芯片库函数是一样的吗?手上有STM32103C8T6的最小板,stm32103ZET6的库资料可以拿来用吗?

网友A:
功能模块貌似都一样,不过启动文件(.s文件)有区别,根据芯片容量和类型有区分,具体怎么分的可以查查,记不清了,我用的也是zet6,用的是startup_stm32f10x_hd.s这个文件

网友B:
整个F1系列的库都是可以通用的,如果每一个型号都用不同的库,那不是搞死人。改两个地方即可,1是Target Option-->utilities-->setting-->programing algorithm(编程算法)改为stm32 med-density。(因为你是从F103ZET6到F103C8T6芯片)。2、在 Target Option-->device中修改相应芯片型号。噢,对了,如果你用的是keil MDK的话

网友C:
F0,F1,F2,F3,F4每种都对应一种库?我只用过F1,想用别的,怕要学很多时间。

网友D:
可以,只要是主要型号一致就可以,当然3楼的也是有用的,总的来说库函数都是相似的,会了一种,其他的也就差不多了,当然,互联型比一般的更强大,F1与F3类似,F2与F4类似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loveliness:你们的回答帮我大忙了

网友E(2018-04-29):
不同型号的STM32芯片库函数是一样的吗?手上有STM32103C8T6的最小板,stm32103ZET6的库资料可以拿来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