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的高频杂散效应问题

楼主(2014-03-26):
大侠们,
   处理高频信号时,杂散电容相当敏感。几PF的电容往往都相当致命。
  某些高速OP由于杂散电容的存在使其在交流频率稍微高点的区域输入阻抗变小。如:输入阻抗一般形式是 100M//3PF,这样在1MHZ处输入阻抗就大致只有50欧姆了。
   在设计中我想对输入的电压幅度限制,这样能保护后级的输出在一定的范围,不会损坏元器件。考虑杂散效应,一查IN4148。在1MHZ处已经有4PF了,比较恐怖。
   对此种限幅电路,大侠们有好的方法来避免杂散效应的干扰么?
   多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隨耦器再进入OP输入端。

隨耦器?查查看,以前没见过。多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隨耦器再进入OP输入端。

隨耦器---单位增益跟随器哦。电路输入幅度漂浮不定,加跟随器不是很现实。增加高频段的驱动,想法不错。多谢!

网友B:
你不是自己吓唬自己吧,3pF@1MHz阻抗50欧?

楼主(点评):
算错了,不好意思 呵呵 少了3个零

网友C:
3pF在1MHz时容抗是53Kohm
有专为USB2.0/3.0设计的TVS,结电容只有零点几pF

楼主(点评):
多谢啊,这个得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3pF在1MHz时容抗是53Kohm
有专为USB2.0/3.0设计的TVS,结电容只有零点几pF

大侠有具体型号推荐么,我需要对信号进行正负5V限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侠有具体型号推荐么,我需要对信号进行正负5V限压。

哥们,知道现在是什么时代吗?网络时代!
不会用百度谷歌,怎么混?
一搜“USB TVS”,全都有了

楼主(点评):
那是 多谢提供关键词

楼主(点评):
一台联网电脑,几乎拥有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