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标准库函数调用

楼主(2014-03-26):
想调用MPLAB的库函数 按照“MPlab_XC8_Peripheral_Libraries.PDF"的范例把usart.h的头文件加进去了,

#include "usart.h"

但是等我调用函数(例如void Open1USART( unsigned char config, unsigned int spbrg))的时候总是显示函数没有声明(截图00)

查了一下库函数的说明,只要再在MPLAB里添加CPU相应的library就,然后在.c文件里#include "usart.h"就可以了,但是我添加也好像也不行(截图01)。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2015-12-03):
1年多过去了,不知道楼主解决了么?我刚接触到PIC的单片机,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Q

网友B(2016-05-09):
楼主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C:
PIC吧完全没人么。。。。

网友D(2016-09-29):
刚开始用PIC,也是各种各样的问题,用起来不方便

网友E(2017-08-03):
用PIC的群体还有多大~

网友F:
我也遇到类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