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有带宽吗?

楼主(2014-03-27):
各位大侠,
   看网上看到资料,说是欧姆龙的信号继电器,带宽1G。
   问题:继电器也有带宽么?这个确实从来没见过了,有大侠解释下?
    十分感谢!

网友A:
人家都说了,你还问有没有?

看的硕士论文,这年代硕士论文有时候有点点不靠谱。
只是感觉奇怪,所以。。。呵

网友B:
我看着一般继电器手册中没有提及带宽这个概念,但是如果有手册提到了就是有

网友C:
有高频继电器的。

大侠能否提供典型的应用型号呢。上百度搜索下先

网友D:
有带宽。
别说继电器了,就算是PCB上的一根导线,一个过孔,也有带宽。
只要元件存在分布电容、分布电感,就有带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高频继电器的。

高频继电器指通过的频带宽,还是切合的速率快呢?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高频继电器指通过的频带宽,还是切合的速率快呢?看看。

:)
继电器的速度都不快。
是闭合的时候,触点能通过的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的速度都不快。
是闭合的时候,触点能通过的频率

普通继电器参数我看都没有标通过的带宽。。。不知道一般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求型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普通继电器参数我看都没有标通过的带宽。。。不知道一般是多少呢?

一般不清楚多少。
估计10M左右吧

刚查到了欧姆龙的高频继电器。

网友E:
可切换高达1GHz频率
是指继电器的开关切换速率可以达到1G呢还是指继电器闭合后通过信号的频率有1G?
如果是前者的话,这继电器相当牛了

自然是后者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继电器的速度都不快。
是闭合的时候,触点能通过的频率

做销售的,能知道这些,很好了。

mmuuss586大侠不是做销售的吧,技术理解很牛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做销售的,能知道这些,很好了。

:funk:
你做销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型号。。。。

继电器的切换时间:一般在0.1mS以上;
1、普通机械继电器,你可以看下欧姆龙和松下的;
2、干簧继电器:可以看下日本OKITA,美国的COSMO,英国的PICKERING,德国的MEDER,台湾的TOWAD
拼写不一定对:D

多谢!

网友G:
带宽是继电器能切断的信号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带宽是继电器能切断的信号频率。

那意思是超过继电器带宽的频率会由于继电器的杂散效应或者空气直接导通,或者部分穿越?
多谢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带宽是继电器能切断的信号频率。

切断频率?这个要学习。但好像没这么听说过,求解释。

网友G:
高频信号普通继电器极间电容就耦合过去了。

网友I(2015-09-08):
这个带宽是不是3dB带宽=Ron*Cst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