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始终芯片读取时间为什么要有个复位信号

楼主(2014-03-27):
dsce = 0;
delay5us();
dsclk = 1;
delay5us();
dsio = 0;
delay5us();
dsio = 1;
delay5us();

如果不复位的话  时间就不走  需要我手动去按单片机的复位键
主要是在时序图上也没看到这个过程  不知道别人是从哪里知道的

网友A:
时间走与不走与这个复位没关系....
只与秒寄存器的最高位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走与不走与这个复位没关系....
只与秒寄存器的最高位有关系...

那为什么每次读取完时间   都要有这个复位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为什么每次读取完时间   都要有这个复位呢?

确切的说,这算是复位吗?
至多也就是51的准双向口,置为高电平以便下次读取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间走与不走与这个复位没关系....
只与秒寄存器的最高位有关系...

就是说从哪里看到这个要复位的说明?
操作说明上没看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从哪里看到这个要复位的说明?
操作说明上没看到

这也是一个标准的程序,你的程序从哪里来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是一个标准的程序,你的程序从哪里来的呢...

你这个下面没有了么?
我这个一开始是自己根据时序图写的  但是程序每次只能读取一次
后来我查原因 在一个视频教程中看到说是要复位  然后我添加了问题中的那几个语句就可以了

程序问题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B(2019-10-31):
dsce = 0;
delay5us();
dsclk = 1;
delay5us();
dsio = 0;
delay5us();
dsio = 1;
delay5us();

这么多东西可以只保留一个dsio = 0;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