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请教一个反相放大电路的滤波问题

楼主:
请教下问题,图1和图2的滤波效果哪个更好一些,为什么?图二这种接法电路能否正常工作,会不会对电路的稳定性有什么影响。
注:两个图中只有C43电容位置不同
图1

图2

网友A(2014-03-27):
图1会导致运放工作不正常,图2 的滤波效果不如改用同相输入二阶低通滤波电路的好

网友B:
C43与R67并联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