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和单片机进行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4-03-27):
STM32和单片机进行串口通信,我直接将TXD、RXD交叉相接,能检查到单片机串口有信号发出,可是STM32检查不到。请问是什么问题。有没有大侠有这个方面的工程,能上传给我看看嘛?快毕业了,就查这点没做好

网友A:
波特率、数据位都一样吗?你可以逐个检查一下呢。。。分别和PC进行通讯试试呢.....

网友B:
检查复位脚的电位是否正常,JTAG仿真器有可能复位系统。

网友C:
io 端口配置正常的话, 可以让 STM32 也发发相同的数据, 对比一下波形来验证波特率设置.

网友D:
不会是电压不匹配的问题吧?
单片机5伏对STM32的3.3V?

网友E:
但不调试一下,主要在于通讯协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