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酱油启示录——83,《电路》无路...

楼主(2014-03-27):
本想弄个调查帖了解一下究竟有多少人看得懂或理解这句“毁三观”的话——“《电路》无路”,后考虑一下觉得还是展开了说说比较好。

《电路》自然是指电路理论或电路类书籍中的基本内容。其中有“路”吗?这个问题先放下不提,而先来梳理一下《电路》中所涉及的“实体”。其实非常简单,那就是所谓的基本理想元件——电阻、电容、电感(包括变压器)、独立源和受控源,估计百分之一百的相关专业人士都知道。那么“路”在何方?学过点《电路》的人估计都知道,那不就是一张张电路图中的横竖连线吗?人们画图一般讲究的是横平竖直,不仅如此,器件换个位置或方向通常都感觉看着不自在。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思维定势,“路”也就被想象出来了。果真如此?如果真是这样,估计没多少人玩《电路》了。在此给个(严肃的)说法:

    “《电路》无路”,虽然可能绝大多数人不能理解,但绝大多数人却享用着这句话所带来的便利。

下面具体看看《电路》中所谓的“路”。我们知道,元器件有编号(用e表示吧),而器件的引脚也有编号(用m表示吧),那么就得到了一个两元组集合

    {(e,m)}

给这个集合定一个划分N1,N2,N3,...,其两两不相交,而全部并起来就是整个两元组合集合{(e,m)}。这形似数学的玩意儿是什么?看见过吗?说实在,其实应该看见过,那就是网表——原理图导入板图的一个基本信息表。显然,这里{(e,m)}的子集N1,N2,N3,...表示了电路图中的节点,它是一个集合,表示了一种关系(注意,不是路)。有句沪语说“有了关系那就可以通路子了”,自然“关系”和“路子”不是一回事。那么“路子”是什么?该如何通?估计多数人都知道,那就是PCB布线了。说到这里我想再换个话题,就是有关设计的。

通常人们谈到设计似乎理解为能给出一张原理图就完事了,其实那是大错。设计的最终目的是给出能生产出产品的完整技术文档,显然仅一张原理图那是远远不够的。此外,还有一个人们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的东西,那就是往往你所看到的原理图中的某个器件或参数,其根本就不是按部就班地“设计”出来的,而是通过后续的制板和试验反过来添加或修改的。

综上,作为一个合格的电子产品的设计者,不仅要会《电路》的设计,还要会PCB(真正的电路)的设计,最后还要会验证你的设计。

网友A:
"电路"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是什么意思?

你那个“电路”指的是《电路》类书籍内的东西,还是实际的那一坨实物?

网友A:
俺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关于电路的深奥佛学都写出来了,连电路是啥都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关于电路的深奥佛学都写出来了,连电路是啥都不确定? ...

我的问题提得非常明确,你只要做选择就可以了?

莫非中文看不懂?

网友A:
没有选择性,学术界公认的东西,不是你个人想怎么定义就怎么定义的。

当然了,如俺以前所说,如果这些东西是你个人自己创造的,发明的,那么我们看不懂也也在情理之中。

再次呼吁:不要随意创造新名词或新定义,否则其他人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选择性,学术界公认的东西,不是你个人想怎么定义就怎么定义的。

当然了,如俺以前所说,如果这些东 ...

你拿“学术界”出来唬人,那是找错了对象....

关于“电路”,《电路》类书籍内给出了其自己的严格定义,而由此也确定了《电路》范畴外的“电路”定义。
此外,还有实体“电路”板的通俗说法。

你到底要哪个?

网友B:
不要纠缠在所谓定义吧,不管白猫黑猫能抓老鼠就是好猫!
只要所谓的“电路”能提高生产力,促进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就是好的。
反之即使创造了一个神一样的四海皆准的定义却只是纸上谈兵,那又有何用!

网友A:
玩诡辩论了,电路和电路板,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放在一块比。
非要咬文嚼字,一个"丑"字都不下5种意思,丑角和丑陋,可是不同的丑。

楼上厉害,电路能创造世界大同,有利于宇宙和谐美满,全人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诡辩论了,电路和电路板,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放在一块比。
非要咬文嚼字,一个"丑"字都不下5种意思,丑 ...

“玩诡辩论了”,这可是你滴专利....

明确点,三选一:

A)集总参数“电路”

B)分布参数“电路”

C)“电路”实体板

要继续扯,选一个。否则,该干嘛干嘛去。

网友C:
大侠过招,小弟旁观的最希望看点通俗的,太高深只能看热闹啊,吸收不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大侠过招,小弟旁观的最希望看点通俗的,太高深只能看热闹啊,吸收不了。 ...

你还能看懂顶喽在说什么??
看懂的用白话文翻译一下?

电路是什么没弄清,扯电路分类了
真要分,别说3选1了,100选1都能列出来。

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还能看懂顶喽在说什么??
看懂的用白话文翻译一下?

先拍个照:
电路是什么没弄清,扯电路分类了
真要分,别说3选1了,100选1都能列出来。

是不是看不懂什么叫“集总”啊?从没听说过?不会吧....

这么简单滴选择题都不会做,还扯什么“100选1”?还“业界”?你那什么业啊!

“玩诡辩论”就没什么好扯的了。该干嘛干嘛去吧!

网友A:
教科书第一章第一节:lumped circuits ,distributed circuits,典型分布电路例子是波导和传输线构成的电路,分布电路中的电流和电压变量不仅取决于时间,还取决于诸如长度和宽度等空间变量,我们需要用电磁理论来预测分布电路的行为,极其分析与设计。我们现在只讨论集总电路。

俺的英文翻译还马马虎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科书第一章第一节:lumped circuits ,distributed circuits,典型分布电路电路例子是波导和传输线构成的 ...

好吧,不管你是临时抱佛脚,还是那什么滴,总算回到了“主题”上....

A、B、C,选一个扯吧。

网友A:
俺悟性差,实在不懂你要说什么。更不懂3选1要干嘛的。

"电路无路"类似于佛语-色即是空

所以你得让我等众生懂的无路是什么意思。

文中说话只说一半,欲言又止,目的是给自己流后路的,这样做,纯属多虑,人非圣贤麽!

网友D:
闲得蛋疼!

网友E:
我也很蛋疼

网友A:
反复读几遍,貌似有点头目了。

楼主说的路,指的是PCB板布线,无路,指的是电路图上连线并非代表实际导线。

倒数第二段,那两点,是任何一个电子工程师都知道的基本常识,而且我们还要考虑封装所造成的失调。文中用"通常说""根本没有意识到"等词语,可见多外行。

还鬼扯说:设计的最终目的是形成技术文档。⊙o⊙
大锅,不懂不要乱说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复读几遍,貌似有点头目了。

楼主说的路,指的是PCB板布线,无路,指的是电路图上连线并非代表实际导线 ...

哦,看了半天总算看明白了一点点,可喜可贺!

本来期待能给点比较内行滴点评,不出意外却给了个如此外行滴说辞。理解....

网友F:
何必纠结有与没有
对于大多数的电工来说,必须是个有,就在于你能不能发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何必纠结有与没有
对于大多数的电工来说,必须是个有,就在于你能不能发现了 ...

电路实体——必须有;
分布电路——部分有;
集总电路——那还真没有!

网友A:
概念不清,从头到尾都在扯!!!

所以我2楼的问题,点中穴位了,要是懂了就不会凭知觉猜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概念不清,从头到尾都在扯!!!

所以我2楼的问题,点中穴位了,要是懂了就不会凭知觉猜想了。 ...

你不觉得你所说的这些都是废话吗?

“概念不清”,点出来啊?

还“点中穴位了”,给你ABC为何不敢选?那很难吗?如果不懂,还真可能难选。

至于“要是懂了就不会凭知觉猜想了”,那是“语文”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天或什么时候吧,因为你这帖子错误太多,几乎每句都有问题,比如说画图讲究横平竖直,这种认识是表面 ...

随便你啦...

不过从你指出的那几个所谓的“问题”来看,基本可以推知一二了。

比如说画图讲究横平竖直,这种认识是表面的,不对的。

电路原理图基本都是如此画的,除非不得已给个斜线。这是问题?

还有技术文档的认识

本人就是审核那玩意儿的....

还有你新发明的术语-电路实体

那一坨实物不能称之为“实体”?语文是硬伤啊!

网友G:
这个帖子真看不懂,可能是我目前层次太低吧。关注楼主的帖子,提高提高。

网友A:
就从画电路图说起
电路图画法讲究层次感,目的是让读图人尽可能地轻松识图,所以,一般把不同功能单元之间适当地多留点空挡,也有人直接用虚线把不同单元圈出来,而小日本电路图,服务更到位,直接用很粗的箭头把信号流向标出来。对于大型仪器,一般是一个单元占用手册的一页。

说横平竖直明显是胡扯,交叉耦合对,十之七八画成斜线。
不同根交叉连线,用有无黑点来识别是否相连不舒服,很多书都是在交叉点画个半圆。

班门弄斧了....

网友A:
关于技术文档,你是审核者?

上海是高层次人才聚集地,偌大上海找不到电子专业博士或技术人员来审核,找你这个数学老师来审核电路?
你们学校数学论文,岂不是要体育老师来审核?

“臆测”认识吗?

网友A:
关于"电路实体"

很遗憾,我不但翻书没查到,百度谷歌半天也没搜到这个词。

请不要随意创造新名词。

看样子,你是离不开“百度”和“谷歌”啊....

网友H:
第一个路是名词,第二个路是动词,这样理解是不是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H:
第一个路是名词,第二个路是动词,这样理解是不是比较合适

是指“《电路》无路”吗?

两个“路”都是名词。

网友A:
俺已经重复多次了,英文单词和中文之间,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不去研究英文,却对中文咬文嚼字,南辕北辙的做法。
器件:device
元件:element
元器件: components

你不是中国人?

网友A:
你不是大学老师?
谁告你说中国人只能看中文,美国人只能看英语了?
大学老师也这么迂腐?

中国人的母语是中文,这与大中小学都没什么关系。你那么的崇拜英文,让人非常怀疑你的血统。如果说中国人说中文是迂腐,那就该怀疑你的RP了。

网友A:
思维老化,该退休了。

究竟要看英文,还是中文,跟你是哪国人,没有任何关系,而是取决于研究对象的属性。
电子学,是西方人发明并壮大的,当然要看英文了。
而如果研究的是唐诗宋词,当然要看中文,而非英文了。

看英文原著(甚至直接和洋人交流)和在此说中文没有任何矛盾。这都闹不明白,估计脑子有点问题了...
估计你的脑袋已经“老化”,建议找个大夫咨询一下为好。

网友I:
都不是明白人.

一个是一脑子浆糊.
一个试图让一脑子浆糊的人能变成正常人.

网友A:
毕业后一直**看些理论书
没有理论指导,实践会变的盲目
没有理论基础,会被老抽忽悠的眼青。

**看书学习没错的。

今天扯淡有点多,sleep了。

是该睡了....

网友J:
早上来看个笑话,精神一下

楼主:
说明一下吧...

“《电路》无路”源于网友对传输线“出界”的质疑。关于传输线是否归属于《电路》范畴,只要用集总概念来区分就非常清楚,就看具体那本《电路》作者的立足点了。而问题起源于那位网友的质疑理由是“虽说是分布参数而非集总,毕竟还是有‘路’的”。其实,传输线就是路,实实在在的路,无论其均匀与否。那么,路(传输线)属于电路似乎天经地义。确实,属于电路没错,但把它归入《电路》就错了(这也是为何在此强调使用符号“《》”的理由)。《电路》中恰恰没有路(传输线),有路就不是《电路》了。所以说——“《电路》无路”(说实在,开始我都感到晕)。

其实,重点不在于“《电路》无路”这四个字,而在于其背后的含义。更重要的是,几乎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电路原理图都是集总参数图,这是个非常要命的事情。思考一下吧,仅凭那么一张图能给你提供多少信息?而其中又有多少信息根本就不是基于集总参数基础确定的?

在此,经常有人说“上图”,凭图能说明什么?无非是“拓扑”错误和离谱的器件参数。可以说,实际中几乎绝大多数的问题都不可能是如此地粗浅。

我想,多一个角度滴思考总比随波逐流地附和好点。

那质疑是我说的。原帖我回复说暂且放下,现在我承认路过兄说得有理,传输线是电路但是不应归入《电路》。

网友K:
声明:本发言与“路”无关
任意事物,所包含的的信息总是无穷的,任何载体手段描述都是有限的局部的
一个电子设备,往往首要提供一份原理(好险哪)图,它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是最基本的信息之一,在大多情况下也是信息最多的,并且隐含了更多信息,以及指引更多信息方向线索
不错,无论是显现的还是隐含的可引导的线索,都“取决于看图人的水平”——俺称之为“专业造诣”

仔细查了一遍,一个“路”字也没有

网友A:
实际上要恭喜楼主,模拟电路又有进步了。

原来天真地认为:模拟电路就是把管子模型替换,然后用基而霍夫定律列方程,解方程,最后得到Av=xxxxx,Rout=bvxcbbjgd.
结束了。

所以那时候他要听见谁说模拟电路是黑匣子,或是艺术,会非常地生气。

现在意识到要考虑后端事项,有进步,原理图设计时,要考虑PCB各种寄生效应,比如用直流电压源来模拟差分对的失调电压,然后看看指标仍能满足要求。

所以楼主应该请我喝酒,俺要不跟你扯书名,你不会想这些。
不请酒不要紧,不要拐弯骂人就好了。

老9也摒弃“电路图”改用“原理图”字眼啦O(∩_∩)O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要恭喜楼主,模拟电路又有进步了。

原来天真地认为:模拟电路就是把管子模型替换,然后用基而霍夫定 ...

纠正一个基本概念滴错误:

工程师一般说“产品设计”,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滴概念。电子工程师的设计工作(忽略前后看中段主线)可有原理设计、板级布线、系统布局、功能验证等等。而在初期原理设计时,会采用各种计算和仿真验证手段。这些都是基于基本的电路原理(含集总和分布)。别说电路板设计了,波音777的设计就采用了大量的计算机辅助设计。当然,在后期实体验证时会反过来对初期的设计进行一定的修正。设计是个含“反馈”的过程,决不是一条道走到黑的那种。

作为一个学生或初学者,其主要的任务是掌握好设计中的分析能力,有了这个才可能进一步地发展下去,基础都没有,扯什么设计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纠正一个基本概念滴错误:

工程师一般说“产品设计”,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滴概念。电子工程师的设计工作( ...

这些东西超出数学老师职业范畴了。
波音飞机设计过程,你根本不可能知道,机密。

波音不安全了,以后少做了。

孤陋寡闻加臆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反馈”的迭代有意义吗?

这次要拍个照了:
没有“反馈”的迭代有意义吗?

不懂迭代的意思,请百度或请教别人。

真心跟你说,你不懂!而且是彻底的不懂!

语文、数学(包括数值计算)、电路等等都是硬伤。不可思议!

算了,别再在此献丑了!我都为你害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我中午预料的一样,看到"迭代"二字,楼主必然想到数值分析中的牛顿迭代法,54楼果然出现。

字1+字2得到 ...

拍照(我都不想看了,各位自己观摩吧):
跟我中午预料的一样,看到"迭代"二字,楼主必然想到数值分析中的牛顿迭代法,54楼果然出现。

字1+字2得到的意思,可能跟字1和字2都没关系,常识1
同样1个字或词,在不同环境,不同学科,意思都可能会变化,比如管理学中的迭代,意思可能又不一样。常识2

一脑浆糊的,不过我为你骄傲,中国有句佛语--难得糊涂,这种境界一般人做不到。

要继续扯,建议扯模拟和数学的交界,对你有利
比如非线性动态电路分析之类的。

下面引维基百科:
迭代是重复反馈过程的活动,其目的通常是为了接近并到达所需的目标或结果。每一次对过程的重复被称为一次“迭代”,而每一次迭代得到的结果会被用来作为下一次迭代的初始值。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F%AD%E4%BB%A3

断章取义高手!反馈和迭代意思相差10万八千里,你都能撮合成一对佳人。

楼主:
再给一个引:
迭代式开发也被称作迭代增量式开发或迭代进化式开发,是一种与传统的瀑布式开发相反的软件开发过程,它弥补了传统开发方式中的一些弱点,具有更高的成功率和生产率。

在迭代式开发方法中,整个开发工作被组织为一系列的短小的、固定长度(如3周)的小项目,被称为一系列的迭代。每一次迭代都包括了需求分析、设计、实现与测试。采用这种方法,开发工作可以在需求被完整地确定之前启动,并在一次迭代中完成系统的一部分功能或业务逻辑的开发工作。再通过客户的反馈来细化需求,并开始新一轮的迭代。

教学中,对迭代和版本的区别,可理解如下: 迭代一般指某版本的生产过程,包括从需求分析到测试完成; 版本一般指某阶段软件开发的结果,一个可交付使用的产品。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 ... F%E5%BC%80%E5%8F%91

网友A:
删帖撤人,实在受不了了。

以后,就按楼主意思来,两个词同意,可等价代换。
比如模拟电路基础中的正反馈,负反馈,改成:正迭代,负迭代。
相应的,数值分析中,牛顿迭代法修改成:牛顿反馈法。

楼主这下满意了。

楼主:
早就预料到那厮会“自宫”——删帖,估计各位语文再好也难以理解。所以在此梳理一下:

这是我关于“反馈”的第一句话
设计是个含“反馈”的过程,决不是一条道走到黑的那种。

接下来那位说应该用“迭代”。

然后我说
没有“反馈”的迭代有意义吗?

后面大概就是上面那几帖了。

由此居然可以得出

    “反馈”=“迭代”

这个结论,逻辑也是硬伤!

网友L:
笑看风云的神器--板凳

网友M:
那就是要会设计PCB咯~

网友N:
头脑有病

网友O:
没看出头绪来

网友P:
感觉楼主好迂腐,无聊。

网友A:
看看楼主发明的电路简化终结版:

对“电路”的简化表述对最终所需要的结果影响不 大,由此产生了工程技术层面上的电路概念——即 通常所理解的术语“电路”。

简化也是分层次一步步地进行的。第一步是明确 导体和绝缘体的分划,自由电子被完全局限在导 体内运动。在这个层次上需要强调一点,那就是 电荷的运动将导致由其激发而存在其周围的电场 的运动,这是电路中电流和水管中水流的本质性 差别。

简化的第二步是消减空间维度。由于电路原本是 个广延概念,一般涉及到空间三个维度,但如果 作一些限制则可将空间三维简化至一维(其它二 维所构成的平面内为“保守场”),在其上走平面横 波(TEM)。此简化的电路由空间三维“集总”成了 空间一维电路——均匀传输线(由特征阻抗和长度 两个参数表征)。

电路的最后一步简化是对其上所走电磁波的进一 步限制。如果电路上所传输的电磁波波长远比电 路的长度长(一般认为长一个数量级以上),那 么已经被简化为一维电路的长度也无需考虑,整 个电路从此消失——集总化成一种网络关系。我们 在原理图中所看到的“电路”连线只是这种网络关系 的图示而已。其没有具体物理意义(不要认为存 在一条线就有一条导线对应)。

网友Q(2014-05-02):
电路的“路”不能概括为PCB接线,或者实际导线。从课本和实际电路设计中,“路”代表着器件间的连接途径,该途径总是事实存在的,该路径可以是导线、光、电磁场、温度、气体等等。“路”应该是与电有关的传播媒介的总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