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 AD10画正多边形怎么画?

楼主(2014-03-27):
除了用直线一根一根连有没有什么别的方法,求指教。

网友A:
好像只有一条一条的画了。
我搜索了第三方的插件,也没有找到。

另外,如果有3D模型,导入之后依葫芦画瓢也是可以的,如果你不是要求非常精确的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有一条一条的画了。
我搜索了第三方的插件,也没有找到。

哦   谢谢

网友B:
在CAD里画了之后,再导入到AD10内.

楼主(2014-09-23):
引用 网友A:
好像只有一条一条的画了。
我搜索了第三方的插件,也没有找到。

先画圆然后用7个圆就可以确定正六边形的六个顶点了,再一个个的连上把圆删掉就可以了,也是前段时间才想到的方法。

网友A(2014-10-24):
引用 楼主:
先画圆然后用7个圆就可以确定正六边形的六个顶点了,再一个个的连上把圆删掉就可以了,也是前段时间才想 ...

受你启发,下面的方法更易用,通用型也更强。
1. 画一条直线。
2. DXP, Preferences, PCB Editor, General,把Rotation Step改为所需的角度,例如正六边形就是60度。
3. Rubber Stamp转一周。
4. 连接。
:victory:

网友C:
除了一根根连是什么意思?
试过特珠粘贴么,先贴出多边型顶点,再连,这样也算一根根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