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FSS 2.4G天线仿真问题

楼主(2014-03-27):
用HFSS15仿真2.4GPCB天线 FR4介电常数4.4 天线长度25.66mm 仿真结果回波损耗S11和驻波比VSWR如下:
希望有人能指出其中的问题

网友A:
你最好把模型贴上来

楼主:
上传一下工程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最好把模型贴上来

已上传,希望斑竹能给点建议,第一次弄这个
谢谢!

网友A:
帮你看了下,有几个问题
1,airbox尺寸有点小
2,这类天线本身效率就不高,不要指望能得到1.5以下的驻波比
3,最好用pcb打样后测试一下实际的S11,再和模型对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看了下,有几个问题
1,airbox尺寸有点小
2,这类天线本身效率就不高,不要指望能得到1.5以下的驻波比

谢谢斑竹  airbox是按1/4λ大约30mm 离介质都是60mm,现在仿真出来VSWR的值这么大,感觉是模型什么地方不对,一直未找到问题所在

网友A:
忘了说了,我一般是用的一个实际的金属层而不是用的sheet,我认为那样模型要严谨一些
我暂时没有遇到过你这样的仿真和预期差距很大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忘了说了,我一般是用的一个实际的金属层而不是用的sheet,我认为那样模型要严谨一些
我暂时没有遇到过你这 ...

感觉跟激励类型和port设置有问题,但是具体的找不到

网友B(2020-05-11):
最近在学习天线仿真相关的东西,看见这个问题就一起看了下:
原仿真模型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作为一个简化的天线模型,这样设置仿真问题也不大。但是如果是用于工程实践,那么建议严谨一些。

此模型是一个加了负载的单极子天线(倒L型)。加了负载之后,本身天线的阻抗远离50ohm,所以仿真的结果S11很大。所以结论就是S11就是这个结果!!!

题主可能会比较关心“为什么会这样?!”,其实总体来说,是因为这个天线的阻抗就是这样。具体的要用天线理论去做一些计算分析,此处不展开(我没能力展开)

那么,如果要使得天线在2.4GHz上输入阻抗ok,S11满足需要怎么做呢?我这边提供两种方式来作为例子:一种是简单的增加匹配电路,或者匹配短路支节。另一种是将天线改成长度合适的单极子。两种方式分别如下图所示:
-------增加短路支节进行阻抗匹配:

-------------将天线改成长度合适的单极子:

以上两种方式都还存在带宽不足的问题,这个需要优化调试,此处不展开。
欢迎沟通交流qq:747584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