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以太网通信丢包

楼主(2014-03-27):
最近在做stm32以太网通信,用的107和tlk110(类似83848)前几天SMI通信遇到问题现在解决了,现在板子已经可以和电脑通信了,但是存在一些问题:
1.stm和PC正常通信,然后断电,再上电后就不能通信了,没有任何动作,仅仅是断电,要等一会才能再连接上。
2.丢包率较高,基本100包能丢个20包左右。
大家有经验的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先检查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硬件。

现在检查硬件不知道从哪里下手~焊点全部都检查一遍了,感觉问题也不是很大
感觉问题应该在硬件,但是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A:
在板子的驱动中及PC上面抓包。确认丢包发生在哪一个环节。
如果板子驱动有收到而板子没回应说明板子的软件也有问题。

软件排查主要是进行debug,
硬件问题主要查时钟是否稳定精确,以太模拟部分的性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板子的驱动中及PC上面抓包。确认丢包发生在哪一个环节。
如果板子驱动有收到而板子没回应说明板子的软件 ...

在板子的驱动中抓包这一步应该怎么弄,谢谢你的热心回复

网友A:
板子的驱动中不是要收发包嘛,在那里把包打印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的驱动中不是要收发包嘛,在那里把包打印出来。

代码都没怎么看,基本就是直接拿来用了,还得仔细看一下代码~~~
还有就是第二个问题你觉得是出在哪里呢,是不是跟stm32和PHY的上电顺序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个问题也好郁闷啊,每次连接半天才能连上,等连上了都憋了一肚子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的驱动中不是要收发包嘛,在那里把包打印出来。

写错了,是第一个问题,就是每次断电后没有动硬件,重新上电后半天才能再连上。

网友B:
ST写的代码,只是告诉你能这么用,至于好不好用,你得自己想办法。

网友C:
ST的代码再不好,也不会出现ping丢包丢这么多的。。。你用的是不是RMII?如果是,50M的时钟是不是STM32输出的?如果都是的,则检查电源的纹波是不是太大了。并一个大的电解电容试试。

楼主:
准备放弃了。调试了快一个月了,不打算继续了,换芯片。
~~~谢谢各位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C:
ST的代码再不好,也不会出现ping丢包丢这么多的。。。你用的是不是RMII?如果是,50M的时钟是不是STM32输出 ...

再请教一个问题,我打算使用RTL的芯片,请问stm32 lwip的例程还可以直接用吗,哪些地方需要修改一下,技术小白,恳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子的驱动中不是要收发包嘛,在那里把包打印出来。

再请教一个问题,我打算使用RTL的芯片,请问stm32 lwip的例程还可以直接用吗,哪些地方需要修改一下,技术小白,恳请赐教

网友A:
EMAC部分不需要修改,如果要用PHY的功能,如断线检测和设置速率等要查看PHY的数据手册。
实际产品要考虑网线插拔,速率,半双工什么的。

完全没经验的话建议外包或使用成熟的打包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AC部分不需要修改,如果要用PHY的功能,如断线检测和设置速率等要查看PHY的数据手册。
实际产品要考虑网 ...

谢谢了,我再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AC部分不需要修改,如果要用PHY的功能,如断线检测和设置速率等要查看PHY的数据手册。
实际产品要考虑网 ...

今天抱着最后一丝希望试了一下,结果丢包率0%了,哈哈,果然还是时钟的问题,现在把tlk和stm共用一个有源晶振,丢包率果然没了。
之前也这样试过,就是因为连接后老有一个等待期,等很久始终连不上,最后就没弄。
现在就只剩下第一个问题了,每次网络正在正常通信,断电后再上电,就不行了,要等好久才能脸上。每次重新上电也是要等很久,网口的连接显示灯才会亮。应该还是硬件问题~。能再帮忙指导一下吗~

网友D:
看看PC端的用的啥调试工具

网友D:
STM32是做CLIENT还是SERVER?

网友D:
调的是UDP还是TCP?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是做CLIENT还是SERVER?

用的是TCP电脑用作S
上电时通时不通的症状很久了,到现在也没有找到原因,快要崩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32是做CLIENT还是SERVER?

说错了是STM32用作s

网友E(2015-11-20):
楼主你好,我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可以请教几个问题吗?
我的QQ10393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