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 TL431双运放恒流 不恒流

楼主(2014-03-27):
如图,运放5脚的电压不是应该是2.5V吗?仿真是3.99V,实际测试的电路也差不多3.8V?为什么?请大家指教,谢谢!

网友A:
TL431输出的2.5V,经U1A的两倍放大输出,358是给的5V供电吧,已经饱和了,只能输出3.5~4V

网友B:
楼主电路有问题。改正:U1B的5脚接一个负载电阻RL到地。流过RL电流才恒流。并且,LM358需要足够高的工作电压(低了也不恒流),比如30V; RL的电阻也不能太大,小于2.5K。改正后R5两端的电压就是2.5V,RL输出电流1mA恒流。运放U1B的5脚电压随RL阻值的不同而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电路有问题。改正:U1B的5脚接一个负载电阻RL到地。流过RL电流才恒流。并且,LM358需要足够高的工作电 ...

你好,U1B的5脚接负载电阻RL到地,流过RL的电流恒流,这个我明白了。

LM358需要足够高的工作电压? 我用了24V的也不行啊? RL我用的1K的,很奇怪,麻烦帮忙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好,U1B的5脚接负载电阻RL到地,流过RL的电流恒流,这个我明白了。

LM358需要足够高的工作电压? 我用 ...

既然如此就不是电路分析能够解决问题的了。看看焊接工艺、器件质量、制作工艺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应该是个高技巧难度的设计方法。

本质上来说,R1应该够大。

这是微芯公司RTD的测量方案,AN687,http://ww1.microchip.com/downloads/cn/AppNotes/cn011700.pdf 我实际测试的时候R1R2R3R4用的15K的电阻,
用LM358带负载能力不是很稳定,20欧姆-500欧姆,电流变化15%左右。后来换了TI的TLV2262之后电路就OK了,电流1.01A,且负载变化电流不受影响。

网友D:
请问怎样看出这个电路是恒流源的?

是通过公式推导看出来,还是这是一个恒流经典电路?

不好意思,拼写错误:holand改成Howland
这是经典的Holand恒流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怎样看出这个电路是恒流源的?

是通过公式推导看出来,还是这是一个恒流经典电路? ...

经典的恒流源电路,双运放恒流,我水平有限,解释不清楚,你可以查看一下楼上的链接看文档,也可以百度搜索相关知识。

网友E:
断章取义!
输出的负载电阻呢?——没有负载电阻(或负载电阻超出允许范围)的话U1A必然发生饱和(工作在非线形状态)!那么按线形推导出的结论必然是错误的!

网友D:
原理是怎样的?看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