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mith圆图来调输入反射损耗

楼主(2014-03-27):
有谁知道怎样用smith圆图来调,我现在按照smith圆图的规则调,怎么跟理论相差很大,虽然考虑到寄生参数,但趋势不一样,怎么调,求指导!!

网友A:
RF这块很大程度上是靠经验来着,可参考NXP相关资料。一般来讲电感决定了C0,主要调试匹配网络,C1,C2。

网友A:
下图是我挑的一个参数,效果还可以,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图是我挑的一个参数,效果还可以,希望对你有帮助。

这是我没加匹配原件的smith图,除了并电容高频点会稍微降下来靠近原点,起来都会把整个点大的很散,尤其加电感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是我没加匹配原件的smith图,除了并电容高频点会稍微降下来靠近原点,起来都会把整个点大的很散 ...

附图

网友A:
抱歉,我没弄过那么高频率段的,找厂家帮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抱歉,我没弄过那么高频率段的,找厂家帮忙吧。

没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