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容量问题

楼主(2014-03-27):
这种锂电池,容量90毫安时,这个90毫安时指的是电池电压从充满电的4.2V放电放到3.7V电压还是3.0V过放保护电压。还是指把电池彻底放废了(理想情况下是0V无电压)。

这个90毫安时的容量是怎么定义的。

换句话就是说以90毫安的电流放电,持续一个小时。对应的电池电压曲线图是什么。

网友A:
从充满电的4.2V放电放到3.0V过放保护电压。3.2V时基本上电池都没什么容量了。电池充电一般是恒流充的截止电压时恒压充,然后放电至规定的过放保护点。(电池充放电标准是这样的)

网友B:
带网址的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