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BOOST结构组成的推挽升压电路,求解释

楼主:
输入350V,交流输出1500V。请教电路中C17,R41,R1,C29的作用,IGBT管型号IXDH20N120D1.这种拓扑结构能当成推挽结构和BOOST结构分析么?准备用这种结构产生3MHZ以上的交流高压输出,不知是否现实?注:变压器的同名端标注不一定正确,

网友A(2014-03-27):
C17, R41,R1,C21 可能跟吸收尖峰有关系(退磁)
这个结构不知道应该怎么称呼,第一次见
不过想产生3M的高压,对磁芯已经功率器件还有驱动的要求都很高的,即使能用改动也会比较大。

网友B:
很神奇,次级绕组居然不用整流,就能输出直流?
如果可行,我相信你能获得诺贝尔奖

网友C(点评):
楼主说的是“产生3MHZ以上的交流高压输出”

网友B:
R41和R15干什么用的?不会浪费很多能量?

楼主:
R41,R15应该是吸收用的,我昨天测了变压器,同名端应该是正确的,这个电路当一个绕组工作时,在另一个绕组上感应出一个反向电压,这个反向电压和直流输入同时加在电感上,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