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心求教。求各位指导MATLAB GUI的编程。

楼主(2014-03-27):
本人大四学生一名 ,毕业设计要求用MATLAB GUI 制作一个电算系统 ,由于本人非计算机软件类专业学生,在学习GUI过程中实在是遇到诸多疑问:
问题:我想实现如图所示
框一内部输入任意数字经过点击按钮后经运算输出到框2.由于没有什么基础,看到例子可以用handles来实现:str=get(handles.edit1,'string');
                                                                                                  str1=str*3+5;
                                                                                                   set(handles.edit2,'string',str1);
但是输入3经运算后输出的为158,我实在是找不出该怎么修改,指导老师也是模棱两可的指导。唯有求助各位。本人要制作的界面部分如图:中间涉及到了很多个输入经运算后输出的过程。求各位指导一下小弟。经输入-内部运算-输出这个过程到底要怎么去设计函数,我还没有太熟悉MATLAB的函数调用,只能依赖于大量计算式的代入计算。先谢谢各位了。有哪位坛友有时间可以加小弟QQ指导下的。小弟愿意有偿求学。(小弟靠自己打工也还有点零花钱,可以适当的交点学费,或者要我捐给慈善也行)。在学校实在找不到可以指导方法了。

网友A:
好像是可以直接输出数字,而不是文字。

以前做过这样输入输出的,但忘了。

你可以找这书来看看《MATLAB GUI设计学习手记》
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4&fid=603795132

这书写得挺详细的。不过当时我搞好我需要的GUI,也没看过这书,那书还很干净。

网友A:
R=get(handles.edit1,'string');
x=0:.01:10;
y=x+str2num(R{1});

别人是用到了字符串转数值这个函数
http://zhidao.baidu.com/link?url ... uS9LtuT-j6d6s-djzua

字符串转数值,可能需要str2num 和str2double将字符转换为数;
显示出去的时候会用到数值转字符串的函数num2str,不知道有没有double2str

网友A:
MATLAB的函数其实跟C的类似啊,入口参数,还有返回值,就这样子而已

网友A:
你要是知道有哪些工具包能用就好了。

当时我就需要用到傅立叶变换,所以直接用那些函数,很方便。

你这个估计就只能自己写函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可以直接输出数字,而不是文字。

以前做过这样输入输出的,但忘了。

非常谢谢 。我是想实现一个经 输入-运算-点击确定键-输出,这样的例子来依葫芦画瓢设计。参考了很多书。都是轻描淡写的提及这块的内容 。有疑问真是寝食难安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知道有哪些工具包能用就好了。

当时我就需要用到傅立叶变换,所以直接用那些函数,很方便。

谢谢您的指点。数学计算表达式我已经全部写出来了 ,没有设计成函数,就是不太会把数学计算式怎么嵌套进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TLAB的函数其实跟C的类似啊,入口参数,还有返回值,就这样子而已

谢谢您的指点,我用直接代码全部写的是 INPUT 和 FPRINTF ,能够实现在MATLAB界面输入输出了,指导老师要求用界面 ,在界面的回叫函数里面我就不会编写了 。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谢谢 。我是想实现一个经 输入-运算-点击确定键-输出,这样的例子来依葫芦画瓢设计。参考了很多书。 ...

MATLAB定义函数应该需要生成M文件

你看看这个
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4e5b3e1954ed9c91901e240b.html

其实你点击一下就进行计算,是在那个控件的操作那里执行的,
就是说当那个控件被按下的时候,调用那些函数进行计算,并把计算结果写到相应的框里,

网友A:
我给你一个我的同态滤波的M文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给你一个我的同态滤波的M文件吧,

谢谢您的指导和资料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