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MSP430ADC的简单应用,急!!

楼主(2014-03-27):
本人是菜鸟一名,刚接触msp430G2,目前有个题目,自己不会,求高手帮助
题目大概意思如下:
模拟电路输出一个正弦信号(幅值小于2.5V)
利用MSP430自带AD实现对电路输出信号峰值电压的采集,电压的大小通过一个LED灯的亮暗程度显示
利用MSP430测量电路输出信号的频率,频率的大小通过一个LED灯的闪烁显示
感觉应该是很简单的应用,不过本人实在是太菜了,求大神帮助!

网友A:
1、正弦输出,网上下个软件生成正弦表,通过430的定时器中断或其它方式,刷新DA值(正弦表);
2、测频率,可以用2个定时器,用等精度测频法测试;
3、通过AD采集一个周期的正弦值(和频率相关),查出最大值。亮度可以再加一路DA控制亮度,比如恒流控制(电压电流转换);
以上纯属个人意见

网友B:
LED灯的亮暗程度显示
可以用 PWM 来控制.
频率的大小通过一个LED灯的闪烁显示, 这里就要一个频率变换, 怎么样闪烁比较容易被用户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