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运算放大电路的疑惑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3-27):
有R3的情况下就不是电压跟随器了

网友B:
U1=(R2/R2+R1)*U  U3=U1 U3/R5=U2/(R5+R4)

楼主:
引用 网友B:
U1=(R2/R2+R1)*U  U3=U1 U3/R5=U2/(R5+R4)

那么R3的作用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R3的情况下就不是电压跟随器了

为啥有R3就不是电压跟随器了呢?引入的负反馈,用虚短虚短,R2上的电压=Up=Un=R5上的电压。

网友C:
R3可能是为了和R1R2进行电阻匹配,R4R5可能是用作输出的限流?不是太清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为啥有R3就不是电压跟随器了呢?引入的负反馈,用虚短虚短,R2上的电压=Up=Un=R5上的电压。

...

算了一下,的确是电压跟随器。R3可能是预防电流吧

网友D:
R3就是限制反馈臂上的电流过大,起个缓冲作用
R4是输出限流作用,运放的输出一般不能直接带容性负载,容易振荡。
R5,既起到分压的作用,也起到下拉电阻的作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为啥有R3就不是电压跟随器了呢?引入的负反馈,用虚短虚短,R2上的电压=Up=Un=R5上的电压。

...

你好,我想问下U2电压怎么等与U5呢?R5上电压不是R2上电压的分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想问下U2电压怎么等与U5呢?R5上电压不是R2上电压的分压吗?

不明白你说的U2U5,具体指哪里的电压。
为什么说R5上电压是R2上的分压呢?R3上的电流时很小的,分析时是忽略的

网友F:
楼上的电路与这个驱动电容负载的类似

网友G:
这个得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