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F2812延时时长问题

楼主(2014-03-27):
晶振  30M
SysCtrlRegs.PLLCR = 0x01;
延时函数为
void Delay(Uint16  data)                        //延时函数
{
        Uint16        i,j,temp;
        temp=250;
        for (i=0;i<temp;i++)
         {
        for (j=0;j<data;j++) { ; }
    }
}

请问:Delay(60000)  延时时长是1s还是10s?

网友A:
你怎么知道不是1S就是10S?如果真是这样,那倒好区分了。

网友B:
这种延时只能大概估计了   也可以用CCS上的CLK功能计算一下执行这个Delay的时钟数
还有你外部的晶振30M  不知PLL怎么设置的   这要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延时只能大概估计了   也可以用CCS上的CLK功能计算一下执行这个Delay的时钟数
还有你外部的晶振30M  不 ...

SysCtrlRegs.PLLCR = 0x01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延时只能大概估计了   也可以用CCS上的CLK功能计算一下执行这个Delay的时钟数
还有你外部的晶振30M  不 ...

懂了,这是粗略延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懂了,这是粗略延时

嗯  如果要准确   用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