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AD08中,过孔 属性 里的这两个选项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3-27):
AD, TE, AC, ce, ecom

见附图,请教:

这里的:“ 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top ” 和 “ Force complete tenting on bottom ”

是什么意思?

谢谢!

附图:

网友A:
意思是:焊盘和过孔增加阻焊层。

正解。

网友B:
勾选这两个选项过孔就没有阻焊了,不勾的话过孔有阻焊。一般情况下过孔是不需要阻焊的

网友C:
过孔盖绿油

网友D(2015-03-31):
勾选后厂家做板会用绿油把过孔盖住,不选过孔会露铜,过锡炉的话过孔会吃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