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升压 输出5V 14A 怎么破

楼主(2014-03-27):
聚合物锂电池 升压 输出5V14A 怎么破 有什么芯片推荐么

网友A:
什么叫怎么破

网友B:
变态的设计,
或者说根本考虑欠妥 不晓得你用在哪个上面
升压输出70W 考虑效率80% 输入功率至少90W左右,锂电3.7V 25A 电流 线压降损耗不是一点点,
你用的多大容量电池?几并?
建议你电池串联,降压好弄,而且效率高 95%

网友C:
还是弄个正好的电压吧 弄不好会损坏电池的

网友D:
赞同4L
建议用串联降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变态的设计,
或者说根本考虑欠妥 不晓得你用在哪个上面
升压输出70W 考虑效率80% 输入功率至少90W左右,锂 ...

大容量的电池不是没有,300AH的磷酸铁锂,块头也不过17的笔记本两个厚那么大

网友B:
没有说电池没有,
我这边也在玩500AH的磷酸铁锂电池,
只是觉得你这个应用,从效率 成本 等考虑,升压不合适了

网友F:
可以做,我做过一节锂电池升压到400V0.5A。

网友G:
带同步续流的BOOST,只不过相对BUCK,这类芯片要少很多。

网友H:
可以到ti网站搜搜,看看有没有类似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