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一个msp430的简单应用,急!!

楼主(2014-03-27):
本人是菜鸟一名,刚接触msp430G2,目前有个题目,自己不会,求高手帮助
题目大概意思如下:
模拟电路输出一个正弦信号(幅值小于2.5V)
利用MSP430自带AD实现对电路输出信号峰值电压的采集,电压的大小通过一个LED灯的亮暗程度显示
利用MSP430测量电路输出信号的频率,频率的大小通过一个LED灯的闪烁显示
感觉应该是很简单的应用,应该是用开发板就可以完成了。不过本人实在是太菜了,求大神帮助!
如果能用ccs5.1里的例程直接改就最好不过了

网友A:
我也比较菜,你可以根据AD采样值的大小来设定430输出PWM的占空比,然后输出的PWM后面加个低通滤波器,应该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了。

网友A:
第二个我考虑是测那个正弦函数低于0V或者高于0的时间,可以得到这个信号的周期,然后的得到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我考虑是测那个正弦函数低于0V或者高于0的时间,可以得到这个信号的周期,然后的得到频率。 ...

测频的话我打算先用过零比较器把正弦转换成方波,然后直接用timer的input capture 功能来测,不过我不会写将测量值跟led闪烁频率联系起来的程序。。。C语言菜鸟就是这样,哎。。。

网友B:
装个CCS5里面有ADC的采集例程   你可以试试  通了之后
再外接一个呼吸灯   数据对应一下就OK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装个CCS5里面有ADC的采集例程   你可以试试  通了之后
再外接一个呼吸灯   数据对应一下就OK啦 ...

目前想法是用timer 的input capture 功能来做,大概想法就是测量一段时间内,被测信号的上升沿个数算出周期,不过目前还在纠结代码,哎。。。。菜鸟的悲哀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目前想法是用timer 的input capture 功能来做,大概想法就是测量一段时间内,被测信号的上升沿个数算出周 ...

完全可以  用捕获单元测频  然后根据频率送吧

网友C:
测量信号输出频率可以用timer的输入捕获做,不过G2系列好像没有DAC哦,想要输出正弦波或者控制LED的明暗要自己搭模拟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