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护运放?

楼主(2014-03-27):
各位高手,我这个图纸是测试设备外壳接地电阻的,以前运放容易烧坏,运放输入端PCB板的铜皮都被设备外壳进来的电流烧断了,请问下我在输入端加了限流电阻和二级管,能有效的保护好运放吗?

网友A:
哪儿来大电流,高压设备?运行监测?

楼主:
机器设备运行的时候设备外壳会漏电,所以才要测试外壳金属部分接地好没

网友B:
有效保护谈不上,可以保护。但运放U2A的2脚与VR1的3脚之间也同样要串联一个10K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效保护谈不上,可以保护。但运放U2A的2脚与VR1的3脚之间也同样要串联一个10K电阻。 ...

如何修改能有效保护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何修改能有效保护呢?

+5VSBA改成交流。运放输入用光耦或磁耦隔离。但后面LM358就不能用做比较器而是差分放大电路了。测试原理有所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SBA改成交流。运放输入用光耦或磁耦隔离。但后面LM358就不能用做比较器而是差分放大电路了。测试原理 ...

能提供个参考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