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有关ping的问题

楼主:
接收了1,丢失3.这个是什么情况.
还有以太网变压器上的led一个常亮,另一个再闪,这个是说明驱动成功还是什么。
谁有没有关于ping方面的资料

网友A(2014-03-27):
我现在也正在处理这个问题,发100包一般丢15包,很郁闷,没找到原因,应该是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正在处理这个问题,发100包一般丢15包,很郁闷,没找到原因,应该是硬件。 ...

刚接触这网络方面感觉比较棘手,很多现象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例程板子都不配套,学起来更不好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接触这网络方面感觉比较棘手,很多现象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例程板子都不配套,学起来更不好学了 ...

烦,弄了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也正在处理这个问题,发100包一般丢15包,很郁闷,没找到原因,应该是硬件。 ...

你的可能是频率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可能是频率问题吧。

恩,之前分开使用的晶振,现在两个板用同一个时钟源就好了

网友B:
板子用的PHY是哪个型号的? 看看是不是发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板子用的PHY是哪个型号的? 看看是不是发烫。

就会发热的,很正常,数据处理量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