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Plug-CR95HF-B模块怎用?

楼主(2014-03-27):
Plug-CR95HF-B模块通过UART连接到电脑,利用CR95HF_Development_Software进行连接出现图片上的错误信息,然后进入软件进行发命令,回答:Not correct data sent by DEMO-CR95HF-A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连接软件显示的错误信息

连接软件显示的错误信息

网友A:
软件找不到CR95HF的板,你去电脑的设备管理里面看看你的驱动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找不到CR95HF的板,你去电脑的设备管理里面看看你的驱动是否正常?

我用的是U转串进行连接的,串口可以找到,用的是端口com9,还需要什么驱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找不到CR95HF的板,你去电脑的设备管理里面看看你的驱动是否正常?

还有就是串口的波特率应该设置为多少呢?

网友A:
要是你确保你的连线没错,估计就是U转串的兼容性有问题。换个好点的试试,以前老听说STM32自带的Flash Demoloader不好用,结果去看了没有一个不是U转串的兼容性问题。
至于波特率随便选个,别选太高就行,多半是自适应。我没用你说的这套,用的是Dual EEPROM Descovery,里面的CR95板是USB接口,没有232,波特率你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你确保你的连线没错,估计就是U转串的兼容性有问题。换个好点的试试,以前老听说STM32自带的Flash Demo ...

要是兼容问题那就麻烦了。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了,接线应该没问题的,
Plug-CR95HF-B模块板,上面接口就留了1.UART_TX和2.UART_RX接口引脚,和7.VPS,8.GND管脚,要不我给你发个手册你看看,谢谢了!

网友B(2015-05-04):
如果通过U转串模块去控制CR95的话,需要你根据协议发送相应命令,上位机软件选用相应的串口调试工具
因为CR95HF development上位机软件是配合图里这块M24LR开发套件里的CR95HF demo板工作的,这块板子里的firmware官网也提供下载

网友C(2015-06-07):
关于CR95HF的问题:
------------------------------------

2015-06-07 22:32:04        ISO14443-A REQA
                        >>> CR95HFDLL_SENDRECV, 2607
                        <<< 80050400280000
2015-06-07 22:32:04        ISO14443-A ANTICOL 1
                        >>> CR95HFDLL_SENDRECV, 932008
                        <<< 80084E5D15BBBD280000
2015-06-07 22:32:04        ISO14443-A SELECT 1
                        >>> CR95HFDLL_SENDRECV, 93704E5D15BBBD28
                        <<< 800608B6DD080000
------------------------------------
已经成功读取UID,请问下一步输入什么代码可以写块数据和读块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关于CR95HF的问题:


看你这个log是用CR95HF开发软件通信的吧,软件里应该是有相应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个log是用CR95HF开发软件通信的吧,软件里应该是有相应功能

就是读不出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读不出数据!

你可以尝试使用下拉菜单ISO14443-A里的NFC Type 4A - NDEF Message user interface工具进行读写,并参考读写成功的log去自己发送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