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5V稳压芯片吧

楼主(2014-03-27):
(无正文)

网友A:
是12V转5V么?
既然是做基准,不知道1%的精度是否够用,如果12V转5V,100mA,就是0.7W的热耗,这个不是小封装能承受的住的。
楼主可以看下HT7550-2

网友B:
应该先开关电源 再ldo

网友C:
温飘有要求的话DA的基准加一个TL431

供电源 和 基准源 概念上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