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模块] 为什么gps信号灯闪很久了,还没定位

楼主(2014-03-27):
用的锂电池供电,买的gps模块,是不是电不够或者不稳,因为单独给gps供电就好点了

楼主:
我用单片机,设置gps10秒打印一次,去掉,就成这样了,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网友A:
找你买的GPS模块的技术支持问一下。。。

网友B:
电源的问题 可以上示波器看

网友C:
是的,技术支持一下,要不就仔细看看规格书,不需要发送数据吧?

网友:
要放到室外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