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多电源供电的保护电路设计

楼主(2014-03-27):
做个单片机七彩心形灯,配有300mA锂电池。
两个供电源,一是DC插座或者USB口直接供电,插上DC插头或者usb后可以供电,同时对锂电池充电,充电电路采用TP4057设计
二是停止外部供电后,锂电池升压到5v给设备供电,升压电路采用RT9266 DCDC芯片
电路图如下

我的问题是  开关保护电路有问题没,会出现如下几种情况
1、不外接电源时,不接电池,系统无供电
2、不接电源时,接锂电池(假设有电),升压到5V给系统供电,电流流过D3
3、接电源时,接锂电池,我就傻了   不知道D2 、D3的导通截止情况
我承认我挺蠢 这都不会,我想要的是不外接电源,电池供电 ,接外接电源时,给电池充电同时外接电源供电。该怎么改   谢谢各位大神

楼主:
该怎么样优化下  。。。

网友A:
D2的阳极有三个不同的网络标号?单靠两个二极管无法实现你的要求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D2的阳极有三个不同的网络标号?单靠两个二极管无法实现你的要求把

多个网络 标号不冲突啊   。。我觉得两个二极管足够了  应该是我接的有问题

网友B(2016-01-04):
找个笔记本电脑的电源电路,拆开看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