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极性反转电路

楼主(2014-03-27):
请问有谁用过极性反转电路,右侧电路可以用于20多V的反转么,能说一下元件选型以及注意事项么

网友A:
T叔的书包里有。。。

网友B:
关键的器件是T、L、D和C四个元件,与控制器关系不大。完整的DC-DC设计,需要考虑的参数很多。一时半会根本说不完。

楼主:
谢谢,只是这几个元件需要什么保护吗?

网友B(2014-04-30):
这几个关键器件一般不存在保护问题,只存在参数计算、选择或制作工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几个关键器件一般不存在保护问题,只存在参数计算、选择或制作工艺问题。 ...

en ,谢谢

网友C:
参数计算好了就行了  在功率不大的情况下 没多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数计算好了就行了  在功率不大的情况下 没多大问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