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探头分压电阻选择

楼主(2014-03-27):
  各位高手,
    想做个类似示波器输入的探头(无源)。
    输入的分压电阻用插件还是贴片的呢?哪个杂散效应更加小些。长期的应用中,插件OR贴片哪个抗干扰性强些呢?
    计划用电阻对输入频率1/4分压,然后再测量。分压电阻是不是要采用无感的呢?或者有特殊要求?
    第一次这样的设计。
    谢谢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在线等大侠出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个杂散效应更加小些?-----------贴片的。
哪个抗干扰性强些呢?---------PCB採用有鋪地面即可。 ...

对材料,安装这些应该都有要求,看示波器的探头。。。。
想请一些有过类似制作经验的大侠发表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