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发错

楼主(2014-03-27):
现在好像可以了,接触不良,重新焊了下

我用的2.8v引脚低电平触发3.3v单片机的中断,中断本来是3.3v,我试过直3连,加1k、2k、3k、4.7k电阻,都出现这样的问题:
头几次可以触发中断,用着用着就不能触发了,4.7k电阻**的久点
测得电压确实是0v,应该触发,但中断就是不响应
取消连接,直接将中断接地就完全正常了
。。。。。。
现在换成10k,又可以了,不知道可以**多久
。。。。。。
现在10k也不行了
。。。。。。
把电阻断开后重新连接,又可以用了,是不是哪儿有电荷累积?累积到一定程度就没法用了?

能不能用什么实现隔离,2.8v端低电平时输出低电平到中断?

网友A:
如果只是电压不满足,可以试试加三极管驱动中断...

如果0V仍不能触发,那就要换MCU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