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关于DSP的复位问题

楼主(2014-03-27):
DSP有很多种复位,想必大家知道。上电复位,手动复位,软件复位,看门狗复位等等。
但是关于抗干扰性能,楼主想向各位大神请教一下如何判断DSP的复位是属于哪种复位呢?

网友A:
肯定不是手动复位吧    关于看门狗你别把它使能
软件复位不知是不是指的外部控制器对DSP的RESET的控制
最有可能的就是电源不稳  在干扰下DSP重新启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是手动复位吧    关于看门狗你别把它使能
软件复位不知是不是指的外部控制器对DSP的RESET的控制
最有 ...

那请问欠电压复位有什么特点吗?复位后应该怎么判断呢?

谢谢!好专业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请问欠电压复位有什么特点吗?复位后应该怎么判断呢?

谢谢!好专业 ...

用示波器观察DSP的IO口电压和内核电压的变化就可以啦

网友B:
可以看看有没有记录复位状态的寄存器

网友C:
类似Ti有专用的复位方案,因为DSP都是多个电压,每个电压都要检测的。

网友D:
一般复位都采用外部的那个reset吧,还有防止跑飞的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