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已解决】STM32 C语言 32位变量左移的问题

楼主(2014-03-27):
写了一个SSI协议,和SPI差不多。采集程序发送时钟信号,发送程序发送数据。采集程序这有点问题。
1、定义一个32位全局变量NUM,保存采集来的数据,发送一个脉冲,采集一位的数据,NUM左移1位,一共28位。单步调试,发现数据只能左移到第9位,在左移高位数据全被清零。见第二张图和第三张图。
2、第一图,for循环里的变量i,在for循环里第一个断点 Set_TX; 处,有值,在for循环里第二个断点,却没有值了?
C语言学的不到家,还请大神点拨点拨。

void SSI_Sent(void)
{
  //u32 byte;
  Reset_TX;
  delay_ms(2);
  for(u8 i=0;i<28;i++)
  {
    Set_TX;
    delay_ms(2);
    NUM=(NUM<<1);
    Reset_TX;
    if(RD_RX==0x01)
      NUM|=0x01;
    else
      NUM&=0xFE;
    delay_ms(1);
  }
  Set_TX;
  //return(byte);
}

网友A:
没有道理的.
显示个 Disassemble 代码出来看看

网友B:
问题一是不是触发了NUM&=0xFE;这个操作?如果是高位可定都是零哦
问题二没看懂啥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道理的.
显示个 Disassemble 代码出来看看

Disassemble 代码是啥?问题一,应该是3楼找到的问题。:'( C语言太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问题一是不是触发了NUM&=0xFE;这个操作?如果是高位可定都是零哦
问题二没看懂啥意思。 ...

问题一、对,就是这个问题!!厉害厉害 :lol
问题二、就是看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程序在for循环里停的位置不一样,最右边的第三个变量 i 一个是unavailable,一个是正确的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一、对,就是这个问题!!厉害厉害
问题二、就是看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程序在for循环里停的位 ...

OK,知道你说的啥意思了....

很显然,程序进行到第一个断点Reset_T时,还没有进for循环,此时i也没有定义赋初值。甚至程序不知道i是什么东西,当然现实unavailable;

程序进行到第二个断点Set_TX时,for循环执行了13次,of cource i =12;

楼主:
不是,是 for循环 里面 的两个断点,第一个是 Set_TX; 第二个是 delay_ms(1); 到第二个断点 delay_ms(1);反而 i 没有值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是 for循环 里面 的两个断点,第一个是 Set_TX; 第二个是 delay_ms(1); 到第二个断点 delay_ms(1) ...

模仿你的代码写了个程序测试,i值一直很正常!

你的程序每次执行到delay_ms(1)时,i值都显示unavailable吗?从字面上理解貌似局部变量i被销毁了,所以不可用。。。把i定义成全局变量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仿你的代码写了个程序测试,i值一直很正常!

你的程序每次执行到delay_ms(1)时,i值都显示unavailable ...

我试了几次,觉得应该是这样。i分别在函数外定义为全局变量,在函数中定义局部变量 和在for循环中定义局部变量,在for循环中定义的局部变量i,只在for循环中可见,而循环中调用其它函数时是不可见的,所以在断点delay_ms(1); 时,IAR提示unavailable。

网友C:
你一句NUM&=0xFE不把高位清完才怪,改为NUM&=0xFFFFFFFE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一句NUM&=0xFE不把高位清完才怪,改为NUM&=0xFFFFFFFE

呵呵,是这样的,已经解决了,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