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407的复用寄存器AFIO在哪

楼主(2014-03-27):
407的没看到AFIO寄存器,107的有。407的在哪配置。

网友A:
F4在这里跟F1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F4在这里跟F1不一样了。

那要复用的话怎么办。手册都英语,看下头都大了

网友B:
左边的图,8.4.9和8.4.10不就是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边的图,8.4.9和8.4.10不就是嘛

不是啊。连AFIO 的时钟都没有,其他配置就更不知在哪里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啊。连AFIO 的时钟都没有,其他配置就更不知在哪里了

是的,CM4和CM3不一样,没有单独的AFIO时钟,上面那两个寄存器就是每个PORT端口各个位的功能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CM4和CM3不一样,没有单独的AFIO时钟,上面那两个寄存器就是每个PORT端口各个位的功能配置 ...

那是不是只要置位了就可以复用了,不用想M3那样需要 先开时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是不是只要置位了就可以复用了,不用想M3那样需要 先开时钟

是的,只需要打开对应的GPIO时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要复用的话怎么办。手册都英语,看下头都大了

设置 GPIO的AFR寄存器
没有专门的AFIO了。这个还是比较省事的。

网友A:
可以参考ST的库函数:void GPIO_PinAFConfig(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Source, uint8_t GPIO_A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ST的库函数:void GPIO_PinAFConfig(GPIO_TypeDef* GPIOx, uint16_t GPIO_PinSource, uint8_t GPIO ...

多谢了哈。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