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阻抗计算

楼主(2014-03-27):
   经常提到阻抗,在这里想请教高手一下-----我画一条20MIL宽的线,用的是80MIL厚的四层板。即20MIL宽的线离GND平面26.7MIL高,线处于表层(铜厚为1),用的普通的FR4板,不知道这个怎么计算,那这时候阻抗是多少啊?
  谢谢啊!

楼主:
找了个软件,需要输入几个条件。  1,线宽  2,线厚  3,线到GND平面的距离  4,材质特性----好像是。。。。

网友A:
这种有专门的计算公式吧

网友B:
用polar软件算。

网友C:
40mil约等于1mm,普通FR4板的铜箔厚约0.035mm,板厚约0.67mm,FR4板的Er约等于4.6,(微带线)特性阻抗约为77欧。
但是要计算“输入阻抗”,还要看负载阻抗、微带线长度、频率等才能确定。

网友D:
概念先搞清,是低频电路?还是高速数字电路? 或者 模拟射频/微波电路?不同的系统考虑方式有些不同。
若是问计算微带线的“特性阻抗”,有很多CAD软件都能算的,只需要设置好参数就行了,不用手算
但若是 RF系统,要考虑阻抗变换的效果,微带线的长度,及后级端接阻抗可能会影响 看到的“输入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