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求掉电后保证系统正常运行200ms方案

楼主(2014-03-27):
系统供电要求:12V DC 峰值功耗:50W。
请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A:
50w很大啊,可以用备用电池组不

楼主:
以前用UPS,现在想降低成本

网友B:
用超级电容

网友C:
12V直接并铅酸电池就是了

网友D:
超级电容算起来要83mf,结构上可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超级电容算起来要83mf,结构上可行不?

这种超级电容大概什么价位

网友E:
用超级电容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