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功放前面加有源滤波后会啸叫,会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14-03-27):
TPA721做BTL功放驱动一个小扬声器

输入信号在进入功放前做了一个运放双T型带通滤波器,中心频率为1KHz。

用信号发生器单独对这个滤波器做了测试,效果还可以。

出现的问题是,即使滤波器前面没有信号输入,TPA721前面的电位器TR2音量增大到50%的时候扬声器开始啸叫。到80%左右时,开始有恒定的声音很大的噪音,用示波器看,TP2的位置会有100多Hz的波形,波幅有3V左右。

开始以为是功放设定的增益太高产生自激。后来断开前面的滤波器,在TR2的位置直接用信号发生器输入1Khz的正弦波,发现功放工作的好好的,输入信号波幅从100mV-5V都没有啸叫。说明功放的这部分没有问题。

可和前面的滤波器联通后,就出现前面提到的问题。即使把输入端TP3位置用电阻下拉到GND。
请达人指点,谢谢

另:滤波器的运放是+—5V双电源供电,TPA721是单电源5V

附图:

网友A:
一直会叫吗   还是上电瞬间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会叫吗   还是上电瞬间叫

TR1调到一半的时候开始叫,后面就开始叫

后来发现供电电源的波形在开始啸叫的时候会有较大的纹波...,但奇怪直接给TPA721输入信号的时候纹波就很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TR1调到一半的时候开始叫,后面就开始叫

后来发现供电电源的波形在开始啸叫的时候会有较大的纹波...,但 ...

TR1只能说是调音量吧
怎么会影响电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