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电路通电,为什么光源不亮

楼主(2014-03-27):
(无正文)

网友A:
“光源”---解释下什么东西?
上图吧!

网友B:
除了自己查电路能肿么办?
正负搞反?灯珠开路?带载电源不正常,功率不够,电压被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源”---解释下什么东西?
上图吧!

氙灯    会不会电路没产生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除了自己查电路能肿么办?
正负搞反?灯珠开路?带载电源不正常,功率不够,电压被拉下来?。。。。? ...

用万用表检查时  电压正常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万用表检查时  电压正常

也许是空载正常,你一带载电压立马跌了,带载之后再测电压看正常不正常?由此就可以判断是电源问题还是负载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许是空载正常,你一带载电压立马跌了,带载之后再测电压看正常不正常?由此就可以判断是电源问题还是负 ...

带载之后测了  电压也是正常的   就是需要的那个电压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带载之后测了  电压也是正常的   就是需要的那个电压值

那就肯定是你负载有问题,检查负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就肯定是你负载有问题,检查负载吧

你的意思是光源有问题吗?可我换了其他的驱动电源   光源是好的

网友D:
检查电源,带载测试,负载功率要达到与光源一致时,查看 电源输出是否还是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氙灯    会不会电路没产生脉冲??

“会不会电路没有产生脉冲”
没看到楼主的图,但根据以上楼主自己的分析,问题已呈现出来了。
以下是百度上的氙气灯发光原理,不知其中的内容是否对楼主有所启发。
氙气灯的发光原理是在UV-cut抗紫外线水晶石英玻璃管内,以多种化学气体充填,其中大部份为氙气(Xenon)与碘化物等,然后再透过增压器(Ballast)将车上12伏特的直流电压瞬间增压至23000伏特的电压,经过高压震幅激发石英管内的氙气电子游离,在两电极之间产生光源,这就是所谓的气体放电。而由氙气所产生的白色超强电弧光,可提高光线色温值,类似白昼的太阳光芒,HID工作时所需的电流量仅为3.5A,亮度是传统卤素灯泡的三倍,使用寿命比传统卤素灯泡长10倍。

网友E:
不去是驱动由于问题,就是光源了。
输出接个电阻+LED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