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fndef

楼主(2014-03-27):
(无正文)

网友A:
#ifdef GLOBALS
#define EXT
#else
#define EXT extern
#endif

如果定义GLOBALS, #define EXT相当于EXT定义为”空”,说明下面的函数是在这个文件里面声明的,如果没有定义GLOBALS,
#define EXT extern 相当于EXT定义为extern ,说明下面的函数已经在别处声明了了

网友B:
使用extern 就说明这个函数或者变量已经在别处声明了,如果不加这个的话就会造成重复声明,这个extern关键字在头文件或者C/CPP文件用都是可以的,没有限制只能在头文件里面使用

网友C:
这样做只是为了以防万一,程序很大时怕有重复的定义,或者移植程序时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