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通信问题

楼主(2014-03-27):
单纯的两台机器CAN通信需不需要终端电阻?

网友A:
可以试试不加行不行,不行就加上

网友B:
不知道,不懂,也没做过.
不过去电子城应该能买到CAN线吧,拆开看看里面有没有电阻不就知道么

网友C:
匹配电阻是一定要加滴

网友D:
可有可无的东西,我的原则是一定要有

网友E:
CAN终端电阻
1.  终端电阻是为了消除在通信电缆中的信号反射,在通信过程中,有两种原因导致信号反射:阻抗不连续和阻抗不匹配。
    阻抗不连续,信号在传输线末端突然遇到电缆阻抗很小甚至没有,信号在这个地方就会引起反射。这种信号反射的原理,与光从一种媒质进入另一种媒质要引起反射是相似的。消除这种反射的方法,就必须在电缆的末端跨接一个与电缆的特性阻抗同样大小的终端电阻,使电缆的阻抗连续。由于信号在电缆上的传输是双向的,因此,在通讯电缆的另一端可跨接一个同样大小的终端电阻。
    引起信号反射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数据收发器与传输电缆之间的阻抗不匹配。这种原因引起的反射,主要表现在通讯线路处在空闲方式时,整个网络数据混乱
    为了提高网络节点的拓扑能力,CAN总线两端需要接有120Ω的抑制反射的终端电阻, 它对匹配总线阻抗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果忽略此电阻,会使数字通信的抗干扰性和可靠性大大降低,甚至无法通信。C

2.   阻抗指的是电阻加电抗,阻抗是电阻和电抗在向量上的和,阻抗匹配主要是用于传输线上所有的高频信号都能传输至负载点的目的,不能有信号反射会发射点,提升传输能源效率。当某个电源的内阻等于其负载时,输出功率最大,则为阻抗匹配,如为高频信号,则为无反射波。阻抗匹配是指在能量传输时,要求负载阻抗要和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相等,此时的传输不会产生反射,表明所有能量都被负载吸收了.反之则在传输中有能量损失。
  阻抗匹配有串联终端匹配和并联终端匹配,串联终端匹配是信号源端阻抗低于传输线特征阻抗的情况下采用,在信号源与传输线上串接一个电阻,使得信号源的输出阻抗和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相匹配,抑制负载端反射回来的信号发生再反射。并联终端匹配是在信号源端阻抗很小的情况下,通过增加并联电阻使负载端输入阻抗与传输线的特征阻抗相匹配,达到消除负载端反射的目的。
  并联终端匹配分为单电阻和双电阻,RS-485总线终端匹配多采用的是双电阻并联终端匹配,如采用单电阻方式,负载端并联电阻值与传输线的特性阻抗相等或相近,那样静态电流将会很大,对电流驱动能力要求很高,很少采用。双电阻并联终端匹配由于是两电阻并联值与传输线的特性阻抗相等或相近,每个电阻都比传输线的特征阻抗大,对电流的要求不高。但是,并联终端匹配不管是单电阻还是双电阻总归是会带来直流功耗,降低总线负载能力。一般485总线传输线的特征阻抗为120欧姆,采用两个120欧姆电阻作为485总线的终端匹配电阻,具体连接方式是首尾各接一个,并联于485正负上。由于485总线并联电阻会导致直流功耗,一般建议在传输距离不超过300米,传输速率较低的情况下不要接终端电阻,只有在传输有信号反射,导致通信不稳定的情况下才加以考虑接终端电阻。

网友F:
最好是加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