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RAM使用问题

楼主(2014-03-27):
用LPC1788测试内存, p = (int *) malloc(X * sizeof(int)); 当X=10000的时候 程序就跑飞了,我知道是因为内部内存不够,但是不是有外部内存么,我想知道要如何配置,我用的事MDK 开发环境。非常感谢。

网友A:
外部内存,你指的是什么,是SDRAM么?
我没用过LPC1788,不清楚它的SDRAM怎么用,应该也有先关的初始化和配置。

X = 10000,差不多要使用39-40KB的栈。
首先在p = (int *) malloc(X * sizeof(int));之前,你应该已经初始化和配置好了SDRAM吧。
然后你的SDRAM有这么大么?  (外置SDRAM一般都在M级别,我都觉得这个问题有些多余)
最后如果你的SDRAM有这么大,但配置栈的大小有够这么大么?

可以尝试的调节X的大小来看程序运行的效果,自己分析结果吧。

网友B:
貌似你就要自己写MALLOC函数了 不能用库

网友C:
我猜这样应该可以。

不用malloc,用静态变量的方式,malloc可能是在堆中申请的。单片机的堆,我个人觉得不如栈用起来方便。
因为不熟悉它是怎么实现的在这里,先避开这个malloc的问题。

这里你只是需要用到这么大内存空间的话,用静态变量数组就可以了。

然后,分散加载脚本的话,
  RW_IRAM1 0x10000000 0x00002000  {  ; RW data
   .ANY (+RW +ZI)
  }

在带有RW的这个条目中,把0x10000000 改成你SDRAM在内存中的首地址,0x00002000  改成SDRAM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