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VR编译器

楼主(2014-03-27):
目前正在纠结不知道怎么选择的三款C语言编译器:CVAVR、GCC-AVR、IARAVR。书上的教程是使用CVAVR的,但是网上的说IARAVR的编译效率高。请问大家,我是选择CVAVR呢?还是选择IARAVR呢?

网友A:
编译效率高,和一般人有毛线的关系,那个最容易上手,哪个资料多就用哪个

网友B:
我用avr studio,效率不是我们主要考虑的,一般资源还是能满足的。这几款编译器不同,可能程序的代码度都不同。我了解的就是中断的写法。  avrstudio  和iccavr的写法就有一定的区别。注意就好了

网友C:
iar吧,这个编译器很不错的,很多类型的单片机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