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14-03-27):
现在的程序是用ULINK下载进去的
不过老师要求直接用usb将程序要求直接下载到芯片里。
希望各位大神能提供一些思路

网友A:
你的MCU是什么,是否支持ISP,你用串口下载可以

网友B:
难道你们老师是想让你们学习bootloader?

网友C:
只玩过一次,应该是不需要ulink,和ti的m3,m4一样,开发板自带debug接口,连一条usb线就行

网友D:
那就是要做一个bootloader带usb支持的。应该有demo工程可以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