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_fighter问题

楼主(2014-03-27):
我在网上下载的AVR_fighter,说是支持64位,驱动也能安装上,在设备管理里也有USBASP,也能打开AVR_fighter,但烧程序时提示“没有发现所需的USB设备”,再网上下载了好多驱动,都是这样,求解决办法,麻烦知道的朋友能给予帮助了

网友A:
win7 64位 可以用IAR Embedded Workbench for Atmel AVR V4 Evaluation

网友B:
由于目前很多人用手提,而很多都是自带win7 64位操作系统,一般的usbasp驱动文件并不适用,故特别转适用的驱动文件,此文件经测试可用。特别提醒:使用AVR_fighter烧录软件时,需要将本共享文件目录下libusb0.dll和libusb0.sys复制到AVR_fighter目录下覆盖原文件才可正常工作。

网友C:
LS分析的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