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安装MLINK USB驱动程序?

楼主(2014-03-27):
(无正文)

楼主:
1. 下载ManleyUSB通用USB设备驱动程序安装包

楼主:
2. 解压后,运行安装程序,代码将释放到路径C:\Program Files\Manley\ManleyUSB

楼主:
3. 根据设备类型在RPAP3(MLINK)目录下找到合适的代码:
  a. 如果是32的位操作系统并且系统已经发现新硬件,可以使用指向USBDriver_32bit_inf路径的方法安装
  b. 如果是32的位操作系统在没有连接硬件设备时,可以执行USBDriver_install下文件程序安装
  c. 如果是64的位操作系统必须使用USBDriver_64bit路径下的安装程序

楼主:
更详细的安装步骤请参见对应的用户手册。
注意:安装驱动程序时系统会两次提示安装程序的位置。如果发生错误,用户必须在系统|硬件|设备管理器中将问号或感叹号删除并重新安装驱动程序。

网友A(2014-10-24):
MLINK支持哪些品牌的芯片?大概什么样的价位?支持飞思卡尔的 kinetis E 系列的MKE02Z64VLD2吗?

网友B(2015-12-14):
这个安装包里面没有EXE执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