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方法] 关于PID的一个问题

楼主(2014-03-27):
对于I的原理有点模糊,I到底是如何工作的呢?对偏差的积累,那么它的作用在动态的时候会增加超调吗?
但是在稳态时可以消除静差啊!如何工作的呢?

网友A:
pid是一种经典的控制算法,实现起来容易,成熟。
比例(P)控制
    比例控制是一种最简单的控制方式。其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成比例关系。当仅有比例控制时系统输出存在稳态误差。
积分(I)控制
    在积分控制中,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积分成正比关系。对一个自动控制系统,如果在进入稳态后存在稳态误差,则称这个控制系统是有稳态误差的或简称有差系统。为了消除稳态误差,在控制器中必须引入“积分项”。积分项对误差取决于时间的积分,随着时间的增加,积分项会增大。这样,即便误差很小,积分项也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加大,它推动控制器的输出增大使稳态误差进一步减小,直到等于零。因此,比例+积分(PI)控制器,可以使系统在进入稳态后无稳态误差。
微分(D)控制
    在微分控制中,控制器的输出与输入误差信号的微分(即误差的变化率)成正比关系。
    自动控制系统在克服误差的调节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振荡甚至失稳。其原因是由于存在有较大惯性组件(环节)或有滞后组件,具有抑制误差的作用,其变化总是落后于误差的变化。解决的办法是使抑制误差的作用的变化“超前”,即在误差接近零时,抑制误差的作用就应该是零。这就是说,在控制器中仅引入“比例”项往往是不够的,比例项的作用仅是放大误差的幅值,而目前需要增加的是“微分项”,它能预测误差变化的趋势,这样,具有比例+微分的控制器,就能够提前使抑制误差的控制作用等于零,甚至为负值,从而避免了被控量的严重超调。所以对有较大惯性或滞后的被控对象,比例+微分(PD)控制器能改善系统在调节过程中的动态特性。

网友B:
楼上的很精辟

网友C:
有木有代码

网友D(2014-06-10):
我想知道PID是干嘛的

网友E:
用来调节输出的。P:比例;I:积分;D:微分。

网友F:
二楼的师傅是高手,应该多发表一下这些方面的帖子

网友G:
本人做的单相电机调速视频 PID速度环 误差小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UxNTA5ODI0.html

PID 是比例积分微分 原理简单 具体应用得考虑很多问题 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应用
其实是一种模糊算法 把运算放大器实现的 比例 积分 微分电路搞清楚了 再搞软件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