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可以那么高速

楼主(2014-03-27):
PC的USB传输

网友A:
提高你的mcu速度,优化程序,就是1.1也可以达到1MB以上。

楼主:
我的程序现在的速度能达到285k   bytes   /s   。

不过,提高mcu速度的速度并不能提高速度,我们的dsp跑的是180Mhz。

网友B:
基本概念不牢靠

楼主:
mcu速度一定能提高usb速度,我的mcu_4Mhz是跑400KB/s,如果能提高到6Mhz,速度提升20%.

网友C:
这个问题有点怪,并不是只有pc可以做高速呀,只要是usb支持,都可以呀,呵呵。

网友D:
USB的效率好像只有20%吧.

网友E:
USB工作原理很复杂的。
硬件上不过四条线:VCC,GND,D+,D-。
在此基础上通过约定好的USB通信协议,HOST和DEVICE之间进行通信,最好找本书看看。

网友F:
从机接收HOST的控制帧,根据控制帧的不同类型进行相应的操作。主要有四种传输模式:控制传送/同步传输/块传输/中断传输。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提高你的mcu速度,优化程序,就是1.1也可以达到1MB以上。

1.1是绝对达不到1M以上的.12Mb=1.5MB,usb丢的时间绝对超过1/3

网友B:
引用 网友D:
USB的效率好像只有20%吧.

usb效率在50%

网友G:
usb分LS FS HS
使用dma方式的话与cpu速度无关.
HS才是高速

现在最快的是SS, 能做到200MB/S的速度

楼主:
嗯,好的,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