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冲经过光耦失真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3-27):
(无正文)

网友A:
上波形图

网友B:
世界上没有不失真的光耦。
如果你非要找个没有失真的光耦,那还是不要费这个力气了。

网友B:
学理工科,首先要学会理工科的思维,最基本的要求是能简单、准确地描述问题

网友B:
你的信号的频率多少,上升沿多少,输入输出波形是什么样的,失真在哪里,信号源是什么样的,负载是什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波形图

输入脉冲

输入脉冲

经过光耦的脉冲

经过光耦的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世界上没有不失真的光耦。
如果你非要找个没有失真的光耦,那还是不要费这个力气了。 ...

本来是频率为一秒的,经过光耦之后就基本看不到波形图。光耦换了好几块

网友C:
我也遇到过!没解决!!!

网友D:
1HZ,肯定没啥问题啊。
另外看你的图,频率也是有输出的,也许你的测试方法有问题吧(示波器造成的),我猜的。
你把频率该大点看看,另外你的电路也不完整啊,和光耦相关的电阻接的多少,光耦的输出,负载接的啥

网友B:
看样子,示波器的探头夹子夹到了3.3V的地上,然后去测输出的波形?

网友E:
把示波器电源三眼插头换成两眼的

网友F:
参考点接错了。

网友G:
一般光耦:发光管+光敏三极管;你输入脉冲,你想得要一样的波形,可以使你的放光管限流电阻小点比如几十欧姆,光敏三极管的集电极电阻大点比如100K....

网友H:
脉冲都不对?这很奇怪

网友A:
13楼说的很有可能

网友I:
同13楼,另外,参考下该光耦的规格书

网友J:
引用 楼主:

看你这图信号还是识别到了吗,是不是测试方法不好,或者是给光耦供电电源太脏了。给供电电源好好滤波,还有测试的时候示波器的探头信号和地要靠近点测。

网友K:
六脚接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L:
引用 网友D:
1HZ,肯定没啥问题啊。
另外看你的图,频率也是有输出的,也许你的测试方法有问题吧(示波器造成的),我猜 ...

估计就是这样  示波器找不到参考地了  所以波形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