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不发生通信冲突

楼主(2014-03-27):
用SH99F01制作点对点通信,如L、N母线上接A、B   C   D   E......在某个时候,A给B发信息,这个时候,C又想给D发信息,那么什么解决对点对,不发生通信冲突呢??

楼主:
如果接收距离太远,电力通信中继器,什么弄呢?

网友A:
电力线是共享信道,解决共享信道冲突是无线通信等面临的老问题。 电力线通信的处理机制基本和无线是一样的,无非是冲突检测与冲突退避问题,或者做令牌避免冲突。在SH99F01中,一般是用冲突退避机制,即发送之前检测信道,如果信道被占用则退避一段时间再发。同时为了实现可靠通信,最好还要配合ACK响应,当然也可省略ACK,看通信要求了。

具体到你的问题,可以利用SH99F01内部的RXPD标志,只要线上有PLC信号,RXPD会在信号头上6ms左右置出标志,假设A比C先发10ms左右,则C发送时已能够检测到RXPD,则会退避等待一个随机时间再发。当然你也许会问,假如A,C的发送间隔很短比如2ms,C发送时还未检测到RXPD,此时确实会发生A,C的PLC信号冲突,这就要依赖ACK机制了,A和C会请求重传,但重传前两者会等待一段随机时间,尽可能保证在重传时两者的发送间隔相差6ms以上。
当然,如果要提高介入效率,可以采用类似令牌环的方式,设定A,B,C,D按顺序发送,由于每一个节点发送时其他节点都处于监听状态,可以在数据包里增加顺序信息,保持A->B->C->D的发送顺序,如果某个节点无信息发送,可等待10ms后直接跳到下一个节点发送。

至于中继,任何一个节点都可以作为中继,只需在数据包里指定即可。   比如队列报号,可以手拉手报号,也可以间隔着报号,还可以指定某几个人报号,灵活性很大。

说到共享信道的通信协议,可发挥的空间巨大。

楼主:
这。。。不过还是感谢楼上

楼主:
结贴了哈